细长轴,不是有震纹就是跳动大---请教

楼主(2009-04-25):
长度630MM,最小直径30MM,用两顶尖,0.5MM的精车余量,不是有震纹就是跳动大,有哪位老兄给指导一下。用沈阳的6163数车,不用跟刀架,要求外圆相对中心孔跳动0.1MM

网友:
同轴度要求不算高,可以考虑,转速高点进给慢点,每一刀吃完,把尾座,轻微松下在加紧,消除径向应力。车知道这么多。
不过我认为可以考虑外圆磨,

网友:
不用跟刀架恐怕不行吧

楼主:
不用 跟刀架应该可以的, 2# d306500293

楼主:
只用车一刀,粗车在普车上车,上磨床代价就有点高了 啊 1# 洛阳小伙儿

网友:
如果是我在普车上就以降转速加打主偏角和前角来解决....

网友:
我经常不用跟刀架车这种长径比的轴,偶尔也会出少量的震纹,但我都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是在于你刀玩的不够好,我是普车,自己磨刀哈

网友:
细长轴的装卡,顶尖的松紧;机床的转数,进给量,吃刀深;刀具的后角,主偏角,副偏角,窄倒棱,中锋利的刀。我还不是车长轴的高手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都是不看书惹的火!
车工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解说呀!
看了书还有问题,再来问,会更有印象。

网友:
细长轴最让我们头痛了,我们也是在数车上车,表面出现震痕还算好了,经常车好后轴就是弯的,在上磨床前一般都要矫正过的。

网友:
机器越先进,人就越退化,最后都傻了,啥都不知道

网友:
[[细长轴的装卡,顶尖的松紧;机床的转数,进给量,吃刀深;刀具的后角,主偏角,副偏角,窄倒棱,中锋利的刀。]]
7 F! K5 n/ e( ~4 p同意ddss3322

网友:
轴的刚度太小,最好留余量在无形磨床上磨削

网友:
刀具锋利些,刀尖r角小点,

网友(2009-06-11):
手扶拖拉机你别误导别人。刀尖角小点精车可认同。刀具锋利些哪就是误导。。。

网友:
车刀装卡要适当高于工件中心,可减轻震动。

网友:
为什么没人用反刀右进给车削呢?也能缓解振动的.哈哈

网友(2011-03-28):
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啊,最后发现既然是尾座顶尖顶的太紧了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有解决的方法了吗?

网友:
这种细长轴不难做,直径比大盖1比21,不用更刀架可以搞的定,小意思,楼主刀磨得不好,应该学习一下细长轴刀具磨法,我车过直径16.6长500多,直径比在1比44左右,不用更刀架也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