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功率选多大?

楼主(2009-04-25):
实验室做了一台机器人,有5个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功率分别是0.2KW,0.4KW,1.3KW,1.3KW,2KW,变压器由三相380v转三相220v提供电源,请问功率选多大?是总功率往大选还是往小选?因为5个电机并不同时运行,且每个电机也并不运行在额定功率?

网友:
dazhi198383 网友好!
.
照实际、时序段中,最大叠加功率处的1.2倍选即可。
.
syw   090426---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