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功率选多大?

楼主(2009-04-25):
实验室做了一台机器人,有5个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功率分别是0.2KW,0.4KW,1.3KW,1.3KW,2KW,变压器由三相380v转三相220v提供电源,请问功率选多大?是总功率往大选还是往小选?因为5个电机并不同时运行,且每个电机也并不运行在额定功率

网友(2009-06-23):
往大了选,要考虑过负荷的情况,同时预留20%-10%的裕度,个人意见。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往大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