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液系统一体化设计的问题---讨论

楼主(2009-04-25):
基本设计原则是什么?以谁为中心?方案设计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各位高手可以帮助举例说明!鄙人这厢非常谢谢!

网友:
如果从价值工程的角度看,应该是功能为中心,机、电、液都是实现功能的载体。价值工程是现代机械工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网友:
基本设计原则是什么?以谁为中心?方案设计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就这个问题我谈一点个人看法:首先明白我要做的机械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控制精度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机械,液压,电气控制要达到什么样协调程度(有时候为了省机械上面材料,把机架&安装体做得很单薄,而液压&电气元件选得很高档,结果造成整体机器震动不稳定,元件安装很不协调,给人感觉机器美观等)。
再次,我们可以做一个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包括设计原理,设计计算说明书,成本预算,工作计划时间表等。在成本我个人觉得多用一点国产可替代元件(在不影响机器的性能情况下,可以替代国外高价格元件),有时候这个也很矛盾,那些国外的元件质量就是很好,但价格很贵,而且供货周期很长.
后面的工作机器整体模型建模了,审模型,出工程图,编写加工工艺,加工,调试等工作。
机器制造好了交付给客户使用后,定期咨询客户,机器还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尽量满足客户“挑剔&牢骚”,这样下次你再设计同一类型机器时候,你的方案就会更加完美了。
我以前再学校读研究生时候一半时间帮一家公司做了3年非标设计工作,毕业以后到一家公司做标准机器,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非标设计每次都有所不同,对人有很多挑战性,要是兄弟有这样机会,要好珍惜,不怕累,不要怕苦,努力几年,就会有很大进步。
瞎说一些,希望大家多多发表一些见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造机器要注重功能,以客户为主。

网友:
个人认为设计原则是以最简单的机构或控制可靠地实现你所追求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来自客户但必须是升华后的功能引领客户;最好是创新设计,足够彰显时代、科技、人性化的韵味。一代一代设计师的成长,不能仅用来修正原有设计的不足,更应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行的更远。
这么多年了,机械工程类别的教科书一直没有大的创造性改变,值得深思和悲叹。

网友:
机电弄精通了还是很不容易滴

网友(2009-06-03):
我的看法是当然以机械为中心啦,机械才是实现一台机器功能的核心,液压或气动或电动,只是作为传动或都实现工艺的一种用途,至于控制电就更要低一级了,它只能作为控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