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控制---请教

楼主(2009-04-25):
小弟有一个系统,是由齿轮泵驱动的。压力在14-16MPa .流量是40L/min左右。由多路阀驱动若干液压缸。现在发现有一个支路液压缸动作过快。想让它慢下来。已经尝试过的方法是直接在该支路中串联一个节流阀。结果没有起到减速作用(小弟分析是由于压差过大,因为回流的油直接回油箱)。现在想在液压缸两根油管上各接一流量10L/min单向调速阀(流量已经能满足要求),由于是接的低压调速阀(高压的太贵了....),只能工作在6.3MPa,所以想在调速阀前再接一个溢流阀,把溢流压力设定为略低于6.3MPa(经过计算,此压力产生的力已经能满足设备的工作需要),以使调速阀能正常工作。小弟初学乍练,现在觉得系统过于复杂,特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由于其他支路工作需要,所以不能降低整个系统的压力和流量。

网友:
第一,我觉得要是你坚持用这个低压调速度阀,我到建议你在调速阀前面加一个减压阀,就可以了
第二,你的泵的出口怎么没有溢流阀(调压作用或者安全阀作用),要是泵出口并联接一个溢流阀,通过进油节流调速回路,回油节流调速回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选择那个回路调速,还要参考你的这个油缸的工况而定。
第三,你 一定要记住,系统的压力是靠外负载决定的,如果你的这个油缸工况是单独工作,也就是说这个油缸不工作,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在你的换向阀通过一个旁路调速回路就可以满足。

楼主:
第一,我觉得要是你坚持用这个低压调速度阀,我到建议你在调速阀前面加一个减压阀,就可以了
第二,你的泵的出口怎么没有溢流阀(调压作用或者安全阀作用),要是泵出口并联接一个溢流阀,通过进油节流调速回路,回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指点,小弟感激不尽。但是您说的我不是太明白。能否再详细的和小弟说说?泵出口并联溢流阀然后怎么怎么就满足我要求了?
还有,泵的出油口是有充当安全阀的溢流阀的。就集成在在多路阀进口上(买来就是如此).还有您说的减压阀,我也想用啊。就是太贵啦。溢流阀是逼不得已。您看看能满足要求不?我这个油缸确实是单独工作的。但是您说的再另行设计一个调速支路,这样不是又要多一个换向阀?现在的情况是多路换向阀已经买好了。预留了这个油缸的位置。还请大侠再帮小弟看看。还有啊,就是我这个换向阀是多路换向阀,和其他需要高压的油缸是共用一个泵的接口,所以是在是没有办法在换向阀前串联减压阀什么的降低系统压力的东西。这样整个系统压力就下来了。而实际情况又要求液压缸正反动作都能进行调速。所以智能两条路上各接一个溢流阀。

网友:
加个节流阀就应该管用,你是不是节流阀给的开口度过大了?

网友:
加一个双单向节流阀 用 回油节流,这样容易调节些

网友:
根据流量和压力,回路是否可以不用单向节流阀,采用节流阀即可。有点背压可以防止油缸应重力快速下坠。没见到安装状态,不知是否对症?

网友:
若是多支路工作,可以参考论坛上关于多支路控制的文章,希望有帮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321

楼主:
加个节流阀就应该管用,你是不是节流阀给的开口度过大了?
引用 网友B:

回YOYOMA:加过节流阀,仍然速度过快。根据节流阀的压差-流量曲线分析,可能是阀进出口压差过大,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加一个双单向节流阀 用 回油节流,这样容易调节些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没有试验过。但是根据原理图分析(小弟经验没有,只能分析原理),压差仍然很大。不知道您说的容易能容易多少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一个机械臂的水平安装旋转油缸,不存在重力下坠的问题。您能帮忙看一下我的设计有什么实际操作上的问题么?谢谢谢谢

网友:
多支路控制,又要流量可调。建议在泵出口配置一个流量优先阀,流量优先阀的优先口接多路阀P口,控制小油缸,旁通口接主油路,控制其他支路。通常这种油路用在转向油路设计,优先口流量可调,可以保证转向小流量油缸的调速,旁通口可以满足主油路其它机构的操作。
若感兴趣,你可以在下列链接首页下载Delta Power 插装阀的选型手册,在427页,有马达调速的应用图例,供参考。
http://www.indcom.com.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