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到孔里面怎么取出来?

楼主(2009-04-26):
在攻丝的时候丝锥断到孔里面了,断的那段很深,上面也没有露出来些,在不动用特殊设备的情况下怎么取出来?
愁死俺了......
有谁知道,请快快指点下!俺谢谢了!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网友:
多大的丝锥.

网友:
小丝锥用钢棍(如水泥钉)打碎,要有耐心。
大丝锥可自己做一个简易取出器,技术手册上有。

楼主:
M6 的!不大!

楼主:
丝锥可以捣碎吗?

网友:
如果螺孔材料是不锈钢的,可以用盐酸倒在孔里,把丝锥烂掉后取出。

网友:
如果不是很深有专门的钻头可以把丝锥打掉,不行的话用电火花打

网友:
通孔的话能用线切割,盲孔用电火花试试了。

网友:
专门的钻头可以把丝锥打掉,或者直接打掉后镶钢丝螺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方法!
已经取出来了,敲碎取出来的!
学到不少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