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锻不锈钢模具材料

楼主(2009-04-26):
求教,热锻不锈钢用什么牌号的模具材料,我厂用3Cr2W8v的.使用寿命太底.200多个模具就不能用了,请教各位专家,用什么牌号的模具钢,淬火硬度是多少?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要看煅件的形状,尺寸,具体材质以及锻锤的大小。还有锻模的材料和热处理工艺要求。

网友:
设备是机锻还是锤锻?3Cr2W8v这个材料热红硬性还可以,但耐磨和抗冷热疲劳性较差。

楼主:
我厂用的是模锻。 2# 老榔头

网友:
问的是设备!锻压机?电液锤或蒸汽锤?姑且按锻压机论。
   不锈钢锻件金属流动性差、终锻温度低,对模具的要求较高,你使用的3Cr2W8V模具钢已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建议如下:
   模具机体材料选用H13或5CrNiMo(价格较低),硬度HRC42-46。形腔采用双金属堆焊工艺,使形腔(熔敷高合金材料)从而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耐热冲击、耐热磨损和耐热疲劳,形腔桥部与沟槽硬度有所差别,平均硬度为HRC50-55,应该满足你模具的使用要求。
另:今后发帖,问题要力求表达清楚!想随贴发几个图片,不知怎的发不上去?另贴再发。

网友:
发几个图片。

网友(2010-01-06):
锻造不锈钢用的模具材料,可用HM3(3CR3MO3VNB),也可用HM1(3CR3MO3W2V)这两款材料在热锻不锈钢方面效果都不错。昆山成一特殊钢材有限公司,是专业为热锻行业做模具钢配套服务的,具有一定的专业经验,联系方式:0512-82093688,传真:0512-82093698

网友:
也不一定是材料的原因,润滑和冷却也是很关键的。从这方面下点功夫吧!

网友(2010-03-1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0-11-02):
模具保养不到位,请个师傅来看看吧。

网友:
模具保养最重要,现在一般都用H13了,H13是贵点,但是比较理想,模具的调质也非常重要

网友(2016-10-18):
用BC88合金,专业锻不锈钢的    17091423305

网友(2019-07-15):
H13。模具润滑石墨浓度1.03-1.04  复杂的型腔,喷墨完要吹起

网友(2022-01-05):
有合适的不锈钢锻造的供应商吗?做小件的

网友(2022-05-16):
我是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