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图怎么加工

楼主(2009-04-26):
如图.想在普通三轴加工中心上加工这个内球,能不能实现?
假如可以实现,需要什么刀具或者工装?

网友:
应该加工不出吧,期待高手

网友:
做也是能做的吧,只是内面光洁度不理想

楼主:
孤酒大侠,能否详细点,因为要加工好几万个孔

网友:
这个工件要是做两把刀,一把球头铣刀,一把单面刃的刮刀,就是出来有接刀;要是放数控车上,也是两把刀,一把刀把圆弧走出来,一把成型刀把加工底部;感觉两钟方法都有接刀,水平高的话,接刀台能在0.05之内。要是内表面要求高的话,还的加道研磨工序。

网友:
应该在数控车上做好做些

网友:
数控车出来,省力还经济

网友:
数控车,然后用生铁球研磨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1.数控车是最好方法,但是每加工完一个孔要分度,效率比较低,另外自制夹具,锥销分度也不是很精确
2.楼上蓝天心 朋友的想法很好,但是接刀0.05,无法满足图纸需要,最起码应在0.02以内,另外我们这边加工中心还马马乎乎,应该能控制再0.02
3.研磨是人工研磨还是采用机械的方式,研磨套应该是什么形状的?谢谢大家
另外欢迎斑竹和各位板友指导,十万火急.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自己顶下,快要沉了

网友:
你的图纸不全,光洁度、公差都没有,吃不准你的精度
其实大概的想法就7#蓝天心的差不多,但这样肯定会出现接刀的情况,以前没接触过这类加工

网友:
如果能装夹在仿形数控车床上应该也能干出来

楼主:
精度要求,
1.球窝轮廓度控制在0.02
2.粗糙度控制在Ra1.6以内

网友:
最好是车,要么定做一把球头铣刀慢慢铣

网友:
偶也认为数车就能加工出来!

网友:
是可以在加工中心加工出的,主要问题在与选择刀具,具体可以咨询刀具厂商(大一些的厂家),但是接刀可能不太好。当然如果能上车的话更好了,经济,方便。但是不知道镗是怎么搞得,可能也行,就是没见过,有没有相关资料发一下,可以张点见识。谢谢

楼主(2009-08-09):
谢谢各位,经过一个多月奋战,已经完成加工,球面粗加工后面轮廓度0.03,精加工后0.005,以上都是三坐标测量结果,内球面光洁度Ra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