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应选择使用花键轴?

楼主(2009-04-26):
如题,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选择使用花键轴?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做的吧,主要就是经费的问题

网友:
一般扭矩很大时,或者要求边转动边移动时

网友:
传动力矩较大的,对心精度要求较高的时候

网友:
楼上面说的不错,使用花键的理由也就如上所说.

网友:
一般扭矩很大,

网友:
需用二键的都可以用花键,去车间看看有哪些拉花键的刀具,用现成的其实做起很方便,定心精度高,传递扭矩大。

网友:
传递扭矩较大,而且轴向有位移的结构,例如汽车的方向盘结构。

网友:
要求配合精确,转矩较大时用,

网友:
传递扭矩较大,而且轴向有位移的结构

网友:
传递扭矩较大,而且轴向有位移的结构
引用 网友A:

比如汽车变速箱齿轮轴,传动轴.......

网友:
呵呵,其实很简单啊,在键槽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呗。

网友:
传递扭矩大,且轴向有位移的结构,如齿轮减速箱的换档就可以用花键轴

网友:
扭矩大,对中性好,能轴向移动

网友:
以上说的都对,我顶下

网友:
好像有大的冲击载荷下也能用,如好多矿上机械上的电机轴头

网友:
主要是大扭矩时用的

网友:
大扭矩,同轴度要求高,轴向移动。一般在变速箱里很常见。拆个铣床自动走刀,就能看到。

网友(2009-06-03):
温习了各位的好知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基础了,机械设计的书本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2009-08-28):
汽车传动轴球笼上常用。

网友:
传动力矩较大的,对心精度要求较高的时候
引用 网友B:
赞同此观点 。而且拆装容易。

网友(2010-08-14):
汽车上发动机就是利用花键传递力矩的

网友(2012-09-29):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们公司做花键轴可惜我不知道, http://lixingjixie88.cn.alibaba.com

网友:
补充需要转换角度时也需要花间

网友:
既能旋转运动又能上下运动而且定心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