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腐蚀

楼主(2009-04-26):
法兰的材料是304L,经常接触的介质是硼酸溶液,出现这样的腐蚀,是什么机理?为什么会出现分层? 还是里面的腐蚀的材料不是304L?0 A7 z( Z# ]7 J  l

网友:
好像是夹层?但能有祥细的说明最好!

网友:
应该是法兰在锻打的时候出现的分层,在分层里夹了其他物质。长期在硼酸里面,其他物质被腐蚀影响到304L材料表面。

网友(2009-10-14):
304L材料应该防锈性能较好,从上图中看到的腐蚀很厉害,该零件不可能是304L。即使硼酸没有完全清洗干净,也只不过在表面形成一些锈斑。同时在零件进行抛丸时可能使用的丸子是碳钢的,这样也可能引起表面锈蚀。

网友:
我们同间楼上的

网友:
304L对应的材料有质量问题

网友:
材料没有达到304L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