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类零件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9-04-26):
各位大虾,请教关于球类零件的在测量时要注意那些问题,球怎样来具体考量?谢谢!!

网友:
容易测不到球径,可能把球台直径当成球径了。

网友:
不会,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 刚进质量半年也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需要啥要求了

楼主:
就说测他的直径,怎样找到球的正确直径?还有球的圆度怎样体现出来?

网友:
不太明白,将球放在两个面之间,不就能测出直径了么?卡尺就可以测啊?精度高么?
圆度也同样可以在两个平面之间多次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各位大虾,请教关于球类零件的在测量时要注意那些问题,球怎样来具体考量?谢谢!!
引用 网友A:

是询问在三坐标上面如何测量的吧

若是则应该尽可能的采用自动模式来测量,减少因为手动触碰矢量错误引起的误差

楼主:
用CMM怎样测量,圆度怎样在两平面间测量,说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