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样的二手端面铣值这么多钱吗?

楼主(2009-04-26):
我公司刚买了台二手的断面铣床、不能说是一台只能说是一个机台和一个机头主轴,4-5成新。机台长2米左右宽0.6米左右高0.4米左右、最大加工长度1米左右、机台上只装了变速箱和2台电机,主轴机头是另外配的、3KW的电机一次用10颗刀片约200CM刀盘,2个档位手柄、90-330r/min可调,有手柄可伸缩刀盘,但不能固定,也就是说在加工中刀盘容易往回缩。拉回来的时候是机台和机头也是分开的,自己下材料组装到一起、而且没有控制电箱、电箱也是回来自己做的、我想问的是这样的东西(机台和机床机头主轴)能值多少钱?
  因为我对于这个行业不熟悉!看看买的价格是否合适、一共是2.5万
如果买一台二手的拉回来就能直接用的要多少钱?要求不高、能把端面飞平就行,加工长度在1米以内的。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應該是龍門洗床,,或是拋床,之類吧?折合臺幣約12.5萬,說真的,在台灣這單價不貴,但請先考慮是否適合你,加工所須要求,究竟機械是買一次,賺錢需靠它,貴點也沒關係,能回收是重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龙门铣、只是一般的飞边机、铁板用氧气隔下来后、用此机飞掉氧化面、以前我们用普通铣床飞现在用它了、也就这一个功能、其他的想干也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