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特征转化成独立的零件?

楼主(2009-04-26):
求助,如题 怎么把零件图里一个特征转化成单独的零件图?

网友:
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说一个零件里一个简单的拉伸特征 我想单独把他转化为一个零件 怎么做?

网友:
重新画呗,要不把后面删掉,或者压缩吧。

网友:
不好吧,如果这个特征是建立在之前那些特征基础之上的,你如果把前面那些特征都压缩的话,后面的那个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看来只有把草图复制然后重新建一新零件吧。

网友:
只能重画了,谢谢

网友:
这个特征不能和别的特征合并,会单独成为实体,然后把特征插入新零件就转化成单独的零件图!

网友:
楼主还是应该搞明白特征的父子关系,知道哪些特征是不可能变成实体的。
而且楼主应该明白,什么情况下使用多体零件,什么情况下使用装配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是“库特征”,可以做的;看看相应的学习资料吧。

网友:
库特征,然后利用库特征新建零件。

分割实体,保存成零件。

两种不同的方法。尽量用第一种。第二种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

楼主(2009-05-26):
谢谢各位的指教 各位说的对是属于库特征 正在学 ~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