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金属零件表面耐磨性,该采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

楼主(2009-04-26):
请问各位,为了提高金属零件表面耐磨性,应采用的表面处理是什么?

网友:
表面淬火,加镀层,对表面光洁度进行要求等

楼主:
发蓝.  涂漆, 镀铬, 镀锌.哪个方法可以使金属零件表面具有耐磨性.

楼主:
各位大虾帮下忙,帮我解决下.

网友:
只要舍得花钱镀钴、镀钛等保证超级耐磨

网友:
度洛 可以提高

网友:
等离子喷涂 但是涂料的配方一般人没有 呵呵
成本低 效果好
大型机械 无精度要求工件可以进行等离子表面冶金 熔覆一层金属陶瓷 保证高耐磨 而且与基体冶金结合 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
说具体点,基体的材料?能否表面淬火或变面镀铬?

网友:
要看是什么材料了,一般的低碳钢可以进行氮化处理或是渗碳处理,
也可以做镀铬处理啊!!!

网友:
最好是镀钛,国内这方面做得好的没几家.好些刀具的前端都是镀钛的.

要不然就是 高温等离子喷涂,2000度以上,这个国内有好多家,都是和国外合伙做得

网友(2009-06-01):
镀硬铬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QPQ工艺,不仅可以提高表面硬度,增强产品的耐磨性和耐疲劳性能.还可以提高抗腐蚀性.
      请参阅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834
            http://www.qpqcd.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怎样收费的呀,是按体积还是重量,具体价格怎样?

网友:
按重量收费.价格在6元左右.
qq:39473619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6元一斤还是一公斤,处理后的硬度怎样,板材可以处理吗

网友:
当然是6元一公斤,现在谁还在用市斤的嘛,处理后材料硬度得看你选材的规格,具体的请浏览http://www.qpqcd.com,上面有一些材料处理后的资料.板材肯定是可以处理的,你零件的轮廓尺寸是多少呀?

网友:
我们是小零件,其中一种20*16*6

网友:
镀铬推荐,也不贵。镀后可以精磨保证外形尺寸。
参考一下汽车发动机的汽缸,筒壁一般是镀铬的。

网友:
主要看想做到什么程度的耐磨,然后再考虑用哪种方式

网友(2009-08-07):
PTFE涂层,可以降低摩擦系数,0.13  QQ490068783

网友(2010-06-23):
请讲你的应用和要求,针对不同的工况使用的材料、工艺是不同的,造价也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