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退刀退太多了...---求助

楼主(2009-04-26):
Z轴退刀退太多了
  显示Z轴驱动器未绪
      Z轴驱动器报警
   按复位加取消键把驱动器报警删去了。。驱动器未绪怎么取消掉。。。
  谢谢帮忙

网友:
Z轴退刀退太多了???什么意思?
  什么系统你也没说,退刀退太多又是什么?超程了?

网友:
重新机械回零 2# azhu008

楼主:
解释下。。就是擦车床的时候。手动往+Z方向退。退过头了
  凯恩帝系统的

楼主:
如果机械回零的话。。会不会再撞上啊

楼主:
行程开关被我拆了已经

网友:
用扳手把轴摇回中间去。
行程开关你是怎么拆的,线是否还是连着开关?
行程开关应该是常闭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短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报警。

wujp

网友:
行程开关最好不要拆除,这个是保护滚珠丝杆的,如果你在没有超程保护下跑到丝杆末端,那可能是机械卡死了,因此会有驱动器报警出现。
解决办法:机床总电源断开后,用扳手或者直接用手旋转丝杆,让拖板回到正常使用时的位置,然后重新上电,一般就可以解决了。如果驱动器仍然报警,那就看一下驱动器的报警号,查说明书看看报警信息是什么。
最坏的后果就是驱动器损坏了,希望不要让你碰上吧。

网友(2011-04-20):
我也有一台凯恩帝系统的齿条铣齿机,进刀不流畅,总是毁刀,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交流一下吗?河北,衡水,步绍兵,电话13931806240,QQ591371611谢谢

网友:
复位,回零。。。。。。。。。

网友:
一般关机 =2分钟  在开就行了吧

网友:
超行程,手动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