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调对中请教

楼主(2009-04-26):
请问一下:联轴器调对中时,垫片最多垫几片且第一片的话垫多厚的?谢谢

网友(2010-04-11):
联轴器调对中时,垫片按情况而的定。

网友(2011-02-25):
一般六片左右,第一片看情况定

网友:
是轴瓦下还是设备底座下,无论是哪个我认为是3片,最多5片。

网友(2011-05-02):
轴瓦下的垫块,钨金的瓦处侧有瓦套,套下有垫

网友:
最多3片,厚度看你的偏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