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硬度试验”,不叫“硬度测量”呢?

楼主(2009-04-27):
为什么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写“硬度试验”,而基本看不到“硬度测量”呢?

网友:
因为这东西无法测量

楼主:
书上还说“常用的硬度测量方法是压入法,主要有布氏硬度、 洛氏硬度……”

网友:
硬度只有相对值没有绝对值,所以不叫测量

楼主:
今天又仔细看了看书,觉得原因可能是这样:依据原理,硬度值不是测量出来的,而是通过实验间接计算出来的。

网友(2010-02-17):
学校开的实验,教你测量

网友(2010-04-20):
测量本来就有相对测量和绝对测量

网友:
测量是可以得到一个数值,而且任何人都用同样的原理,比如尺寸$ G9 l0 x; f% f$ b
硬度是根据压痕计算出来的,计算的原理有所区别,所以才分为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等等

网友:
是靠实验计算出来的 学习了

网友:
学了到了不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