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分模题!

楼主(2009-04-27):
如附档!JPG!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玩具车上的轮胎一般就对半分。

楼主:
那如何脱模?
看那车胎壁上有纹路!

网友:
注塑模具吧,我不会哦

网友:
一半就对分啊

网友:
是注塑模具吗,还是压铸?

那些纹路,用测向抽芯机构,如滑块

网友:
可以用开合模做啊

网友:
从你才图片来看,平着放,让后用两面滑快就可以了
但是轮胎应该是空心的吧。可你这个是实心的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是实心的,用在小推车上!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