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的主切削刃粘铁屑怎么处理?

楼主(2009-04-27):
D16.2的钻头Vc=100 Fz=0.3,

乳化液的浓度有 10%

硬质合金钻头的主切削刃粘铁屑怎么处理?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
Vc太高了吧?什么品牌的钻头?能达到这水平?不是铝加工吧?

网友:
加工材料?孔深?有无内冷?如果打低碳钢这个参数没啥问题

网友:
考虑换切削液吧

楼主:
A3钢  钻杆3倍径 内冷

网友:
内冷压力够吗?应该是不会粘削的呀,实在不行在吧进给加大点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钻头还是模块化钻头?

楼主:
整体硬质合金钻头还是模块化钻头?
引用 网友A:

整体的硬质合金钻头  冷却压力是15磅. 进给0.35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涂层还是没有涂层,A3钢应该很容易干的。你用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是什么牌子,什么牌号的。

网友:
推荐机夹式钻头,断削比较好,而且更加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