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加工,怎么处理这种铁屑?

楼主(2009-04-27):
硬质合金钻头直径是14.75,怎么处理这种铁屑?加工参数 :Vc=120 Fz=0.3  钻深是175毫米. 怎么解决

网友:
有无内冷?

网友:
没断刀?楼上问的很有道理,切削发生粘连了,冷却应该是主要问题。

网友:
深孔加工,内冷是关键。

网友:
这么深的孔最好有内冷,否则真的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采用标准提问格式,可能大家很快就能回答。

楼主:
加工A3钢 内冷 冷却压力15磅左右

网友:
线速度快了点,降到90m左右试试看

网友:
VC给到80-90m/min比较好。

楼主:
VC给到80-90m/min比较好。
引用 网友A:

这样打不到节拍的要求啊

网友:
铁屑的情况不是很好,长径比为12倍,使用的是什么机床,什么牌子和材质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另外切削液是什么情况,内冷的压力感觉有点偏小。

网友:
那么长的钻头,高线速度万一排削不好,钻头断了更麻烦

网友:
你这是整体的硬质合金钻头吧?机夹内喷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切屑, 你这样的切屑是钻到多少深度产生的?

楼主:
你这是整体的硬质合金钻头吧?机夹内喷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切屑, 你这样的切屑是钻到多少深度产生的?
引用 网友B:

大概钻到120毫米深左右产生.另外速度很难降低的,因为节拍的要求

网友:
VC80-90M比较合理。现在你为了满足节拍的要求VC要给120的话,最好用SANDVIK的钻头

网友:
楼上的,用什么牌号的材质?

网友:
节拍???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FZ可不可降低点啊!!!

网友:
要尊重科学,不要为了节拍而盲目提高切削参数。

网友:
卧加还是立加啊?
7# cwenm

网友:
不断屑阿,冷却压力提到30bar可以?越高约好
提高进给到0.4,降低线速度保证F不变,加工到120深停顿0.3S,这应该对节拍影响不打。
若还不行,观察钻头槽型是否利于断屑
GUHRING对于深孔钻很有研究和实际成功经验。

网友:
Sandvik有10倍径以上的钻头吗?麻烦告诉一下型号。
 16# xiaojunfang4

网友:
要尊重科学,不要为了节拍而盲目提高切削参数。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

网友(2009-12-20):
VC 设置到80   内冷加个 保证你搞定

网友:
看看是不是钻头刃口倒棱太大了,

网友:
建议选用可换刀片的钻头,刀片磨成群钻形式。

网友:
Since we do not know the detail of your drill we assume it is good for cutting A3 steel. We also had this problem before. Below is our solution: 1. drill a precise pilot hole, 2. increase your coolant pressure ( you can use high presssure coolant system), 3. selet a good drill for deep hole ( currently many tool makers have launched a similar type of drill like Mapal Mega Deep Drill (http://www.mapal.com/en/products ... ls/mega-deep-drill/), Walter Titex XD Bohrer drill and even OSG and Mitsubishi also developed this type of drill

网友:
提高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