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旧版本删除问题 请教

楼主(2009-04-27):
关于PROE零件存盘后删除旧版本的问题,我想总结近期我遇到的几个问题,请高人指点:
1、我以前一直使用PURGE命令,但近期使用时(方法应该没问题,并且之前一直这样用),输入PURGE后有如下提示:PURGE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结果是不能清除设定文件夹中的旧版本了零件了。
2、比如我要删除名字为“AA”的零件旧版本,当我用文件/删除/旧版本的方法时,有时会有提示:“AA”不存在于数据库中。结果仍是不能删除该零件的旧版本。
3、之前还遇到过一个问题:当我找到文件夹中的某个零件,手工删除旧版本而留下最后的版本文件时,却发现最后的版本并不是我最后存盘的那一个。例如:一个零件有1、2、3、4、5总共5个版本,我手工删除掉了标明1、2、3和4版本号的零件,却最终发现5并不是我想要的最后存盘的零件,亦即最后剩下的可能是3或4,或其它。此种情况我已经过数个零件验证,均发现有此类问题。
     以上,一并请大家指导,以期与俺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共同提高!!!

网友:
有网友提供的Spurge,我一直在用,没出过类似问题。估计与读写权限也有关系,单位里局域网上权限设置的很死,不能用dosshell,因此类似Dos下的purge就不能用了。

网友:
若是权限问题,就参考2楼的;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会不会工作路径有变更呢?

楼主:
感谢版主及2楼朋友恢复!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 是工作路径的设置问题  环境变量里设置一些就好了  不行就重起一下 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楼主可否说得具体以点啊(具体操作方法),以便学习!  谢过

网友:
哈哈。这个我知道就不告诉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