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机种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4-27):
对各种床子我都分不清  请问各位镗床是不是主要用来钻孔的?那和钻床有什么区别?一眼怎么区分?刨床是不是用来铣沟槽的?那和铣床又有什么区别?请教了

网友:
找个机械加工厂去看看。

楼主:
我现在就在一个机械厂里 但只有铣床 磨床 ,没有刨床和镗床 能不能粗略的说下,有个概念即可 ,

网友:
镗床主要用来镗孔,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要高于钻床,镗床能加工的孔范围比钻床大地多,一般的钻头直径在60-70之间,具体要看刀具样本了,除非有特殊的订制钻头。
/ b: f1 k* d, f( e刨床能做的铣床都能做,刨床的效率很低,回程时不工作,一般除了做狭窄的东西之外,效率都不如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