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7):
规范
// Φ0.01 A CMM 实测为://:0.007
,按我的理解,该样品还是合格品,但是退了回来...
请大家指教?

网友:
1 可能双方测量方法、设备不同
MM没有校验探针?
3 你测量时测量方法错了?
请看附件,应该与你产品表述的差不多吧

网友:
再附一张检具图供你参考

楼主:
楼上的怎么到处用这图,都说了测量值是这个,,他们的也是这个值,他们判不合格,我判合格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的?
感觉问题出在那个直径符号,这里平行度符合要求,但可能轴线在其它方向超出了直径0.01

楼主:
他们就给我0.007一个值然后NG  ,我明天去EMAIL他们

网友:
闲着没事乱发图
如果是新产品的话可能存在测量方法不同的问题,可与客户沟通。

网友:
后面有个M,应按最大实体状态来核定形位公差,你算算是不是超差了?

网友:
b平面补偿!!!!!!!!!!!!!!!!!!

网友:
应是理解问题
那是说直径,只能是往一边偏0.005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EMAIL他们

网友:
当被测孔及基准孔在最大实体状态时,被测孔轴线在Φ0.01直径公差范围内为合格,当被测孔偏离最大实体状态时被测孔公差可以超出Φ0.01直径公差,只要你的孔尺寸公差合格平行度应判定合格。

网友:
// Φ0.01 A 是要求轴线的平行度,实际要求单边值在0.005以下才可以,楼主所说CMM 实测为://:0.007就是超公差了哦。

网友:
看看你的测量机上面的读书有没“Φ”符号,如果没有的话,那的确挂了。没有的话你的值表示的是R0.007。就该是Φ0.014啊

网友:
测量基准不同

网友(2009-06-21):
这是你理解上的错误,加了直径符号,表示平行度有两个控制方向,实测值应再乘以2.

网友:
理论上讲,有Φ就不是平行度了,现在大家的公差不知道都怎么注的,这个应该注为位置度

网友:
加Φ了是内孔的平行度把 要测两个方向的
在后在计算一下

网友:
CMM代表什么不明白,要是采用最大实休原则的话,平行度需要跟尺寸公差联系起来计算断定是合格与否

网友:
应该是理解上不统一吧,可以沟通一下。双方测量方法不同。

网友:
你的φ0.01应该是指被测的孔或轴的中心线允许在与基准平行,且在直径为0.01的圆柱范围内波动.你的测量值0.007要分析一下是否是指单边偏移?

网友:
有谁知道最大实体原则是怎么算的啊,我经常听到,也看到过客户设定在EXCEL里的公式。
只知其意但不知其具体规定哦
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哦,在这谢了!

网友(2009-08-21):
平行度在@0.009到@0.019范围内啊

网友:
合格,平行度与同心度之类的有基本点的不一样,在直径符号后,前者不受基本点影响,在直径0.01的圆柱内波动,0.007为合格,同心度的则规范要\2,也就是不合格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已咨询过

网友: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
24#朋友,我也没有明白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图纸标注的是被测参数任意方向的平行度小于0.01,CMM(三坐标)检测的是被测参数某一方向的平行度,是有区别的,若加上别的方向的平行度误差或者延伸公差带,是否有可能超差呢?

网友(2009-09-22):
有点类是我们加工的连杆,我们评价是是看他在延伸多少长度上去评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