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机器可以把弹簧分离开,什么原理---请教

楼主(2009-04-27):
弹簧与弹簧放在一起时容易缠在一起,据说现在有机器可以将他们分开,不知道那个机器是什么原理,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点拨一下?

网友:
没听说过,学习中!

网友A:
看看我做的吹弹簧装置

网友:
吹弹簧?怎么吹?简单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就是大虾啊,厉害啊,但是小弟眼拙,请问,你的原理是什么?是滚筒式的?
那你的进出气是怎么样的安排的?
有没有详细点的照片啊?
在此小弟先谢谢啊

网友:
怎么联系你,红帆船,我要买这个东西

网友(2011-06-07):
虹吸原理

网友:
哎,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 第一次看到

网友(2012-08-02):
怎么看啊,我也想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做的吹弹簧装置

怎么联系你,对小型锥度弹簧有用吗?

网友:
哪个能解释一下?

网友:
请看以前发的照片,主要使用压缩空气把弹簧吹开,使单个弹簧沿气管依次输出。锥形弹簧以前未做过,但可以加其他分选装置使其按同一方向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