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冲压件,用什么模具较稳妥?

楼主(2009-04-27):
如图示圆形件,用什么模具做较稳妥,我在考虑用复合模,不过中间的凹环不太好做,成型,冲孔,落料一次到位可以吗?还是先预冲中间孔,成型凹环后在修正中间孔呢?请有类似产品经验的大侠指教,

网友:
一次OK
成功做过
你这个没什么难度

楼主:
谢谢啊,产品公差很小啊,可以保证精度吗,我没经验啊,

楼主:
一次OK
成功做过
你这个没什么难度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一次成型,剥料力会很大吧,冲孔冲子容易拉断吗,

楼主:
大侠们,来帮帮忙啊,

网友:
一次OK
成功做过
你这个没什么难度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一次成型,剥料力会很大吧,冲孔冲子容易拉断吗,

剥料力是很大!但你的卸料力足够大就可以的,想办法让上面的卸料板不倾斜,应该不会拉断冲子。让凹模的内壁导住卸料板,孔的间隙做大点。
想一次做出来很困难,凹环单独做好点,冲孔和强挤压同时进行,冲子容易断。

网友(2009-10-20):
楼主,模具开好了吗?
客户是:新豪、新昌、天宫,还是......????

网友:
一次可以OK,但要看用户对模具寿命有没有要求。

网友(2010-11-03):
图很模糊,看不清楚工件厚度。

网友:
菜鳥,剛準備做這方面地工作,進來學習

网友:
看一下,不过把凹环做在下模上行不,我是作薄板的,弱弱的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