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一个角的角度是25度它的对边是5.7米,那它的斜边和邻边是多少?怎么求

楼主(2009-04-27):
知道一个角的角度是25度它的对边是5.7米,那它的斜边和邻边是多少?怎么求??

网友:
根据余弦定理可求,但楼主给的条件好像是两个未知数一个方程,没有确定解的,既然你说斜边,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直角三角形,如果是就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就可以确定你要的答案了。

网友:
要是在cad里,直接做出个25度角来,等距出5.7米,斜边不就出来了?!

网友:
在数学上来解的话,依搂主的条件,如果不是直角三角形的话,有无数多的解。届时不确定的。

网友:
要是在cad里,直接做出个25度角来,等距出5.7米,斜边不就出来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一个就清楚了。

楼主:
恩!我CAD是画的出来的!这个我已经会算了,三角函数就行了!多谢大家提供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
用三维软件时间长了,连最基本的几何画法求解都忘了

网友:
照我看,这个题目的答案应该不只一个

网友:
肯定是直角三角形,否则无解。

网友:
铰链吧,以15度顶点为圆心,呵呵

网友:
给的条件不足,解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无解,而有很多解!``

网友:
楼主说的很不明白啊!!

网友:
限制条件缺少,答案确实不止一个

网友(2009-08-09):
肯定是直角三角形,否则无解。
引用 网友C:

等腰也行,不然无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