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得到的复制电极怎么办?

楼主(2009-04-27):
附图中火花工怎么知道其它三个电极是由一个电极移动,旋转得到得,怎么样只做一个电极图能让火花工知道其它三个怎么加工...

网友:
不可以标坐标吗?

网友:
是可以标火花的坐标。。我是讲基准角与模仁不在一个方向上怎么办。。。铜工与模仁基准角不是同一个方向。。那要怎么做。。才能让火花工知道只需将电极旋转一下接着打另外两个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