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计划的安排---请教

楼主(2009-04-27):
最近公司叫我安排数控车间的加工计划,有6台加工中心,我们公司是生产机器,种类型号很多,有时候客户定个一,两台的,另一个客户又另外的种类一,两台,有时候过个10来天,又来追加个几台,有时候搞的都不知道怎么安排了。我们一般都是单件的产品多,有时候外面粗加工的工件,一下子提前个1,2天到,一下子要晚个1,2天到,反正现在就是见招拆招了。现在刚在搞这个,对一些工件需要多少加工时间,还有就是产品的生产周期也不怎么清楚,有时候安排好的东西,领导突然来说,这个很急的,快点抓紧安排下,哎~~~~~~~

想 请教一下高人像我们这样的加工计划应该怎么安排啊???在安排计划的时候我应该注意和考虑哪些方面???

楼主:
都没人谈谈的嘛?

网友:
这个确实挺麻烦的,我是做工艺的,对计划了解比较少,但在工艺方面对于更换频繁的加工要考虑工装的设计呵刀具的准备,特别是因为工件更换造成工装更换的辅助时间也是很浪费的,建议考虑工装更换辅助时间的节省

网友: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了,规则是规则,事实是事实!

楼主:
最近得出一个道理,没钱,啥都管理不好啊,计划不好,我们公司工资不是很高啊,如果你让工人走人,也没什么人愿意来啊,你说,这样怎么管,怎么计划呢,你计划一天做好的东西,他给你搞个2天,

网友:
你们不计工人的产值吗?关键是订好每月的产值,完成的员工要给与合适比例的奖金,适当的时候还要给点加班,你不能管控奖金的话,下面的人你是没法管的。我们这里工人的奖金是由产值决定的,工件都有定额,一个月下来你做的定额超过标准工时定额的话,超过部分产值的20%是工人的奖金,没有完成定额的没有产值奖。质量达到98%合格率的话,每月固定100圆奖金,达到100%的话300元奖金,质量低于98%没有质量奖。另外车间主管有200块的浮动奖金,这样主管说的话和安排的任务比较容易落实。参考一下吧。我一直是这么运行的,还好!

网友:
对此深有体会,个人的感觉就是要尽量减少外协,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协!!!!!外协可没有自己的工人那么好调动,自己的工人总是好配合。所有工序环环相扣,外协托一天你自己的机器可能就要托2天,这世间浪费不起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方丈不急和尚急,管理的问题,首先外协不到位是外协的事,加工应急得有措施,总不能给一天的钱,干两天的活吧

网友:
计划不如变化  我深有体会

楼主:
6楼的兄弟,这个办法谁都知道啊,管理的办法就是钱,没钱根本就没发管

网友:
建议做简单高效率的夹具,充分了解每一台加工中心的性能,每台机器配好对应的工件和刀具,把程序输进去保存好,刀具长度补偿和半径补偿设置好,到时候只要寻边修改G54-G59坐标就可以了,有相同基准的还可以放在一起做,把程序做好,一切都搞好,要做的时候只要直接调出来就行了。
      你要专门弄本笔记记一下了至于外协你还是让别人去沟通吧

网友:
楼主和我差不多啊!计划不如变化快!永远在跟着订单转!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
1、贵公司的产品应该是定型产品,既然是定型产品就好办了。应为工艺,刀具,工装等都是现成的,从加工质量和效率来说应该是不错的,我建议先看几个月的订单,分门别类,看看每月大致都有那几种机器,多少台订单,心里有数。生产安排上,就能先入为主。
2、如果从每月的订单上看不出来,我建议加工时。对订单最多的那种机器每个零件要多做几件(做几件视情况来定),特别是外委粗加工的工件,一定要多几件备用。这样就能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3、要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加工效率,前面几位都说了,用钱刺激是一个好方法,另外可以适当的用行政命令(不能老用)。
4、最后,你作为生产主管,手下一定要有几个亲信,就是技术水平高,又和你关系非常不错的人,这很重要,他们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你,帮你摆脱困境。同时给其他人施加压力。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2009-11-03):
我们公司的CNC加工中心据有提前将工装、夹具、刀具、预计加工时间、人员安排等都提前列好,有专门设计了一个加工工艺单,严格按这个来做,每个人的具体任务明确,即使中间插单也只是时间延后不会有什么影响。的确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只要有严格的体制,一切都还是在计划中。

网友:
楼主应在实绩中分析一下,从后工程入手,建议楼主有时间的时候看下TPS(丰田生产方式),也许会对你的管理有些帮助,至于人员的管理,你应该有一套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