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故障:车产品端面时,端面单边出现外高内低的现象

楼主(2009-04-27):
今天维修一台南京数控车床,故障现象是车产品端面时,端面单边出现外高内低的现象,即是有坡度。我检查了X、Z轴托板无异常,调节了托板镶条和主轴间歇,试车同样出现那种现象。我在用百分表打端面的坡度,高低相差7到8丝,直接用数控系统进行补刀,补刀20丝,试车,同样的故障现象。继续补刀到30丝,车出来的工件端面单边成u型。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Z轴丝杆确认一下,丝杆有间隙,刀架有间隙?还有确认刀装紧了没有,让刀?

网友:
检查一下加工余量及冷却,有可能是车削的热变形造成。

网友:
端面呈U形还是单面呈U形?是不是导轨磨损较严重.

网友:
加工一根100~200的轴,车外圆,看是否为正锥,即远端小,近端(靠卡盘一端)大,若是这个情况,请检查一下机床的水平,若水平情况正常,要调整一下床头。机床的主轴轴心线与床上导轨不平行了。

楼主:
4# liukai19760410 : m& I: u; x0 C
单面U型

网友:
刀架小拖板的导轨磨损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猜也是导轨磨损

网友:
除了80以前出的床子应为以前x轴是刮岩 现在的工艺都有误差

网友:
中托板磨损了,中间凹

网友(2009-08-16):
新车床在车端面时是允许有凹的,因为为了抵消车刀的切削力,主轴会向操作侧偏,但是0.08MM明显太多了,说明主轴与中拖板的夹角小于90度,逆时针拨一下主轴箱就会消除,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检查一下线路,看是否有破口或者有连线的位置

网友(2009-09-20):
打下X,Z的垂直度,

网友(2010-08-09):
应该是导轨磨损了 楼主可以先插精度 在查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