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联接:AutoCAD的DBconnect如何使用?

楼主(2009-04-27):
请问高手,AutoCAD的DBconnect如何使用,提供一些思路和例子,多谢!

网友:
楼主,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
数据库框架啊,这玩意本社区少有研究的。

网友:
干了多年了,还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跟寂静天花板长见识了,不过这个怎么用啊,在实际工作中有什么用

网友:
是不是就是ADO呀?这个主要是二次开发用的,用这个控件可以和数据库交换数据

楼主:
可能类似于ADO或ODBC,但不知如何使用,能否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