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接线柱的380交流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9-04-28):
我购买的变频风机散热风扇的接线柱有4个,上端为u.v.w,下端为u1,z1,u2,z2.见图附件,该怎么连接?

网友:
电路不太懂。。常用的三个接线,多出的一个是另线吧。。

楼主:
这四个线路该怎么联接,你怎么判断哪个是零线?

网友(2009-08-18):
打个电话,找产品厂家要接线说明不就解了!

网友:
和大家讲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一般来说是UVW接相线,也就是图中上面的三根,另外的四根接热保,也就是图中下面的四根。内部热保就是过热保护,当电机电流超过一定值时热保动作,去控制电路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