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圈打定位销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8):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问题困扰很久,SKF29352E轴承,外圈需要打两个10*10的定位销孔,使用过程中,经常从这里断裂,不知该如何处理,请各位大侠赐教!拜谢!

网友:
为什么要打孔呢,最好来个结构图。

楼主:
原来设计就是这样的,呵呵,不知道德国人怎么解决的。

网友:
轴承外圈打孔之后,热处理时候在该处应力会集中,需要后续加强回火,消除应力。
还有就是轴承套圈是中频或者高频淬火的,硬度高只是表面一层。

楼主:
也就是说要在钻孔后再进行热处理,可是买不到这样的轴承,我们现在都是用现成的轴承加工销孔,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买来的轴承外圈打孔后在170℃的油中加热,并且保持3~4小时回火试试(可能会影响轴承精度),或者在使用允许的情况下把孔的大小和深度减到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楼主: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各位大侠!

网友:
好像是水平旋转锻造设备?

如果止推的调心滚子轴承是强力预紧的话,可以试试不打定位销孔,强力预紧下影响不大。
如果一定要打的话,可以用电火花加工,一点一点用碳极捅,不会产生加工应力,裂纹等。

还可以把现有的定位销改为外圈边缘斜切的键配合,这样,应力要好多了。

网友:
还不如使用中国轴承呢   再生产的时候就做销孔   你联系下我commdon@sina.com

楼主:
多谢给位大侠!!!

十分感激!

社区真好,哈哈!

网友:
“一两酒”前辈的方法可以试试。或直接国产化定做吧,现在主机很多都在国产化,我们就做过很多。

网友:
TIMKEN的轴承也不错

网友:
改结构换轴承试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见过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数量少,定做的话肯定成本高,甚至没有厂家愿意做啊,呵呵。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