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密压力值的确定---请教

楼主(2009-04-28):
一台换热器准备做壳程的空气气密,这个气密压力如何定呢(图纸上并没有强制要求,只是增加道手段在水压试验前检查管头焊接的质量)

网友:
这是个基本问题,换热器标准是有说明的,难道你们公司都没有做过气密?

网友:
水压测漏试验不可以代替气密试验吗。做气再做水,是不是手续繁了。

网友(2009-08-14):
水和气的渗透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
气密是设计压力的1.1倍,水压为设计压力的1.5倍

网友(2010-08-28):
检查理念不一样,气密是检验密封渗漏性能的,水压是做零件强度试验的。

网友:
水压试样为1.25倍设计压力,气密试验为设计压力,在作完水压试验后才能做气密试验,

网友(2010-10-02):
进来学习一下,最近也遇到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