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内锥面密封,这是什么密封,有标准么?

楼主(2009-04-28):
液压管接头中经常会看到外螺纹60°锥密封,可是找了好久这方面的资料,没有找到,请问你们谁知道这是什么密封?有相关标准吗?5 k, S8 B& e, m
如下接头:

网友:
美标NPT就是60度锥度密封,查一下螺纹手册就有

网友:
这个是跟外锥60度配的,应该是标准件

网友A:
锥面密封要不要密封圈,还是靠锥面密封。

网友:
美标的锥面是74°密封的吧,我们一直是用这种的,前段时间帮韩企做一套系统用过60°锥面密封,接头时PT3/4-G3/4  G牙那一端就是60°外锥的,这种形式是日本常用标准时日标的PF牙。

网友(2009-08-04):
这是日本小松的标准

网友:
你就当他是密封型螺纹就行了啥,想问一下你们做液压行业的大侠们,你们一般是用得什么设备加工的啊?我们也是做高压的

网友:
我们和你们液压件的

网友:
实际就是液压件中的标准件,就是靠硬对硬密封的。

网友(2009-09-08):
遇到同样的问题。关键是标准的代号?希望有此标准的放上来共享一个。

网友:
是成套的,你去查查吧

网友:
这个标准是企业被标准。就是锥面和球头之间的密封,我经常用的。

网友:
npt与nptf都是60度的锥形管螺纹,nptf的密封性能更高

网友(2009-10-29):
有哪位师父知道,阀门的密封?

网友:
什么小日本的,这就是国标。60°锥面一般不要用密封圈,像这种接头,用球面连接就行了。

网友(2010-03-09):
国标是74锥,小松是60度吧

网友:
是球头密封,目前常用的球头密封有24度、37度和60度,一般用到高压密封上

网友(2010-11-10):
这个是跟外锥60度配的,应该是标准件 ( g: M1 u, i/ `8 T6 j

网友:
本身螺纹就可密封了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卡套式,可以查一下卡套的标准,汽车行业很多用这个

网友:
这种密封形式和74°管嘴密封一样,只是好多其他国家习惯用,我们国家习惯用74°的。我接触的有俄罗斯和法国的接嘴都用60°的。

网友:
这个是英制螺纹60度内锥面外螺纹密封 60度指的不是螺纹的角度而是锥面的角度  靠这个60度的锥面来密封
这种密封形式的国际标准是 ISO/DIS 8434-6 这里面有这种密封形式的详细资料

网友(2011-07-22):
好像是英管螺纹60°锥面密封接头

网友(2011-09-08):
应该是球面密封,一般用于经常拆卸或比较高的压力。

网友:
60°内锥面密封的使用方法

网友:
NPT外锥螺纹,与NPSC的圆柱螺纹配合形成密封……常用在有压力要求的工作环境密封

网友:
应该是NPT吧,是60°的。

网友:
二楼回答是正确的呀,液压或仪表经常使用的东东

网友(2011-10-08):
那么像卡套接头?感觉是

网友(2011-11-28):
60度指的是锥头对接面,硬面密封的

网友:
这个东东 为何我从没见过 难道是没注意的缘故?

网友:
我最近干一个活,6分的管,走气的,螺纹连接的,抹的密封胶,有点漏,然后用哥俩好胶补的,还行吧,不过这也不是活呀,我也想了解这方面事,多多交流吧!

网友(2012-02-01):
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有标准的,跟国标一样的代码

网友(2014-01-24):
我认为各位理解是不是有误,60°内锥密封是密封面是60°的,而螺纹还是直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面密封要不要密封圈,还是靠锥面密封。

只要锥面ok.是完全不需要密封圈的

网友(2014-02-25):
液压件中的标准件,就是靠硬对硬密封的。

网友:
国标的,我们现场老用。

网友(2014-06-20):
这种连接不需要密封件,我们公司液压设备就用的这种

网友:
硬对硬密封,具体的话还要看操作才知道的

网友(2014-11-26):
螺纹锥面是不需要密封圈的,靠锥度螺纹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面密封要不要密封圈,还是靠锥面密封。

不需要密封圈,锥面密封主要应用在金属件之间的密封,准确点说锥面密封其实就是线密封,靠锥套与锥面的线接触,进行密封,靠锥套受压后的形变实现接触密封

网友(2015-09-24):
靠的是球面压在60度锥面进行密封的,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
NPT螺纹链接

网友:
学习了,居然在气密封上也见过这东东、

网友(2016-04-28):
这个60度指的是将要配合密封的面,不是螺纹

网友(2016-07-04):
涨知识了

网友(2016-08-07):
为了升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