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加工周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8):
请问 缸径:63  杆径:35  行程:378 的油缸,单纯从加工周期看加工2只这样的油缸要多长时间!

网友:
20天。电联13693522532

网友:
主要是密封圈采购周期,如果是进口的氟橡胶的周期就长了,所以还要图纸才能确定。

网友:
如批量不大,无特殊要求,一般在15天左右。

网友:
看密封件有无特殊要求,量不大一般10来天吧

网友:
主要是工厂周期

网友(2010-01-19):
国产的密封圈1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