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量表的显示值计算出圆度和位置度?

楼主(2009-04-28):
图片是我们的一个产品位置度检具,和一个测量的单触点测杆, 现在要用来测量这个孔的圆度和位置度.
请问是否可以测量?如何根据量表的显示值计算出圆度和位置度?

网友:
供应商没有使用说明?

楼主:
没有

1.我知道是用来测量孔的位置度的.  问题是怎样从量表的示值计算出位置度值?

1.量表的测测杆是单触点的.另外量表是没有基准归零的.直接插入产品进行测量的.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转动一周,表针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即变化量)的一半就是圆度。位置度用最大值来判断?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的

网友:
位置度还能理解,单触点量表怎么测圆度?

网友:
从示图来分析,我个人认为,圆度和位置度应该都可以测量,但精度不会太高,测位置度前肯定要先把圆度测量出来,圆度的测量精度会影响到位置度的测量精度。测量圆度时测量位置度的基准销应该松开,然后根据返工加工孔时找孔中心要打表盘孔的原理一样,把孔的中心定好,再测量圆度,找中心的精度就会影响你测量圆度的精度。圆度测量好了,位置度就好测量了。

网友:
比如 " 位置度¢0.3 A B C"  中     位置度公式"△X的平方+△Y的平方,再开根号.之后乘以2"
例:
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螺纹检轴紧密旋入螺纹孔中,曲轴销孔中心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中心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某一平面调整水平后,固定)。分别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销孔中心旋转至Y(垂直)方向(同时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Y方向的误差值即:Fy。位置度误差为:ΔF=2(Fx2+ fy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