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镜框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9-04-28):
配了一下较好的眼镜,镜框在打篮球的时候被打折了(从焊接处脱焊),走了几家眼镜店都不能处理.
请问各位高手有何办法?

网友:
楼主可以去修手机的地方,看看那里是否可可以焊接,,

网友:
用普通电工焊锡也能对付一阵子,实际是用焊锡把断的地方包住而已,眼镜店里用的是银焊,多找几家看看,那样能效果好些。

网友(2009-09-25):
修是不好修的 因为随便怎么焊都会影响表面的电镀颜色 建议还是换掉  只有银焊才能坚固

网友:
有胶粘,5毛钱一盒,焊的不好看,还容易再坏,买新的要过百元呢。

5毛NNNN次,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