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多少相和有几根线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9-04-28):
步进电机的多少相和有几根线是什么关系?用AT89C51单片机控制电路图,有的发个,谢谢了

网友:
分单双拍运行的
单拍制的等于线数减1
双单拍制的等于线数减1后再乘以2

如5相10拍 的 a-ab-b-bc-c-cd-d-de-e-e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