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零件—起吊环

楼主(2009-04-28):
这是我们常用的零件,起吊环

网友:
铸造后机加的吗?还是圆棒焊接的?

楼主:
是铸造成型的零件

网友:
这不像是铸件呀

网友:
一般我们所能看见的是用圆棒弯曲后,一头攻丝即可

网友(2009-06-07):
圆棒弯曲后,一头攻丝

网友(2009-12-08):
高手很多呀,

网友:
好的资料,学习了,有原件更好

网友(2014-01-11):
应该是铸件的多吧,圆棒弯曲之后力怎么算啊。

网友:
这种零件基本都是铸造的,承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