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图怎么加工

楼主(2009-04-28):
条件,
1.立式CNC(三轴),
2.球形刀.(球直径20,刀杆16)
3.法拉克系统
完成图形加工要求,程序能不能实现,怎么写,谢谢

网友:
其它视图?尺寸不够。

楼主:
球窝啊.没看出来

网友:
零件大吗,可以在车床上车成型

网友:
看看成型刀能不能用呢

网友:
看样子有点难度

网友:
有必要的话,先用小刀做一下,再用成型刀做!

网友:
根据上边 条件有些难

网友:
多上传几个视角的图   才能判断的

网友:
用成型刀可以用吧

网友:
我感觉你这张图纸少视图啊,也反应不出来一个具体形状啊。

网友:
一个视图怎么能吧图形表达清楚

网友(2009-05-30):
单凭剖视图看应该可以加工,为方便起见最好编一个宏程序,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软件编程

网友:
按你的刀具和机床来看,可以满足加工要求。。可是用曲面宏做的话,编程会十分的复杂。建议用MasterCAM绘图加工。

网友:
硬是 要用宏的话可以测试下这个,但是貌似只可以加工球冠

转自中国数控论坛。。。http://www.shukongcn.com/bbs/thread-5064-1-1.html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宏程序就可以搞定!工艺是用较小铣刀铣个沉孔,现用球刀用宏程序搞定!

网友:
最好是用自动编程。用手工编程的话也要用宏程序,但球刀的切削位置不固定,计算相当麻烦。

网友:
s  Φ?是球吗?20的刀好像很难加工到位!最好用小点的刀~~~

楼主(2009-07-07):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铣的确有点难度,除非你用五轴的,用球形刀用电脑编程可以试一下(要看你刀具的精度了),
按4楼说的改车应该不错。

网友:
用成型到可以的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我门在NPT1又2分之1的英制的扣就是用洪程序能的啊还有着个我门也能过啊简单

网友:
哈哈,你们都没用过变量编程?就是平时说的宏程序。* C" G8 F% ?* d+ k
用那种编程可以实现你的加工目的的。

网友:
有点难度,工件大吗,上车床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图形表达不清楚

网友(2009-08-15):
如果是个凹球的话,而且是三轴的,那就只能在道具上下功夫,专门做把球刀,刀杆要比球直径小的  这样应该就可以做了

网友:
有些困恼哦

网友(2009-12-20):
其他的视图呢  关这样无法跟你说呀

网友:
视图不够了,再传些视图,可以先考虑机床,再考虑加中工心了.

网友:
选一把球形刀,用软件自动编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