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张图的原理

楼主(2009-04-28):
今天老师给了我张液压原理图,因为本人不是液压专业的,所以看了几天都还么搞懂,所以来这里问问高手。

楼主:
图用CAD软件打开

网友:
可能是汽车吊的图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用途,不过这个主油路上面加了个减压阀油点让人费解。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图纸了。

网友:
我看了你的油路图,主要都是基本的液压油路组合在一起.你的图纸从左向看
第一回路是换向,回油节流调速,换向阀中位时,液压锁锁死液压缸
第二个回路是是在第一个回路上前面加了一个减压阀
第三个回路是在第一个回路上加了一个分流(集流)阀,主要是保证两个油缸同步功能,那个液压锁是内控外排的,
第四&五是马达控制基本回路,有调速,马达停止制动功能.(不一定对)
第六&七回路与第二回路相同.
变量泵出口并联一个电磁溢流阀,主要用来二次压力调节,卸荷功能.泵出口接了一个单向阀主要用来隔断泵压力与上面的回路压力波动&干扰影响.那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个减压阀,我就不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