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才能达到这一要求?

楼主(2009-04-28):
如上图一个部件为直径26mm,厚3mm的薄圆盘上有一直径为8mm,长为45mm的偏心轴,其轴线垂直于薄圆盘表面;另一个部件为半径为70mm,长98.5mm(大约的描述),厚为2mm的荷叶状薄板,两者材料都是304不锈钢,现要把第一个部件焊到第二个部件上(即薄圆盘下表面焊到荷叶状薄板的上表面上),要求第一个部件上的偏心轴(直径为8mm的)的轴线与第二个部件---荷叶状薄板的上表面垂直,垂直度为0.05mm,请问如何焊接才能达到这一要求?谢谢!!

网友:
这个太难了点吧,

网友:
焊接变形,尤其是薄板的变形很难达到机床的加工精度。

楼主:
焊接时能不能用夹具紧固来保证,但卸下夹具后薄板会不会有应力释放,产生变形呢??然后再进行矫正,能不能达到要求呢?

网友:
怎么说呢?如果从设计的角度看,既然是在容易变形的地方焊接,干吗整那么高的精度,这不纯粹是给加工出难题吗?最佳的设计是便于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不到其它办法呀!!

网友:
帮顶!NNd,搞此种物件设计的家伙书读得太多了(设计理念: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关注此贴,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设计的不太懂工艺,做起来那个费劲啊。。。

网友:
那么薄的板焊接变形不好保证垂直度吧,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2009-06-02):
如非密封焊,用电阻点焊解决,强度绝对够用,注意焊点的分布和焊接次序来控制变形,边焊边测量,应该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采用激光焊接可以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