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旋转低速直线进给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9-04-28):
要设计一个机器实现高速旋转运动,同时实现低速直线进给。这里高速和低速只是相对的。高速旋转速度大概也就120r/min,进给速度也约4cm/min。准备采用电机---减速器---丝杠传动。但这样要求丝杠导程也就0.3mm,个人对此并不满意希望大家给提供更好的方案。只要实现:高速旋转低速进给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楼主所驱动的负载如何?对送料精度是否有要求?建议楼主可能提供更全面的信息,这样大家才能有更好的方法出来!

网友:
先用同步带减速吧,0.3的螺距还真没见过……

网友:
能否将丝杠同时做反向转动,这样导程就可以加大了,直线进给速度也就变成与丝杠转速有关了。

网友:
不知楼主要做什么?负载多大?进给速度要求严格吗?

网友:
减速机加哪儿了?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也不知道你做的!

网友:
用二根丝杆,转速都是120r/min,一根的导杆可以为6mm,然后把这一整套机构安装在另一根 !!!反向!!!! 旋转的的丝杆上,第二根丝杆的导程为5.7mm,两者相加后的导程为0.3mm。

楼主:
用螺旋钻的方法想解决料仓内堵塞问题,打算是在料仓堵塞时用钻头伸进去但钻头的作用显然不是伸进而是搅动固化物体疏松固化粉末等,这样破坏其受力平衡。
   所以就打算想用电机带动螺杆,螺杆与钻头一体。丝杠实现钻头的伸进进给动作,而钻头相对高速的转动这样的方案该如何解决啊?
   解释的也不是太详细还请大家给予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要送料的  写得有些乱  我已在下面有说明些  不知可以吗?
看了你设计的自动下料的机器是不  挺好的觉得

网友:
采用差动丝杠,就是一根轴上加工成两段螺纹,两段螺纹的螺距差为0.3mm,利用差动原理,可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好的  我会试试的

网友:
也许可以使用类似于发动机上活塞运动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是想用一个动力实现钻头高速旋转和低速进给?进给减速机的速比不能选大点的吗?行星针轮摆线减速机的速比可以做的很大的,再有双级蜗轮蜗杆减速机也可考虑,而且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