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箱子的经验或者资料,求助

楼主(2009-04-28):
我们公司刚开始做,我想了解点做箱子的一些情况,我们用的1.5厚的冷扎板 ,要做的箱子为长 450 ,宽 660 ,高 200

网友:
有什么具体要就这种型号的箱子应好做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最大的箱子有4M长,3M高 1.1M宽,分4层。你这箱子不是跟大,不知道你想知道那方面的经验。是下料,折弯,点拼,焊接,还是其他的。

网友:
这种箱子的工艺无非就是剪、折、冲、焊,没什么难的。
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吗?

网友:
不知楼主想了解什么呀?

楼主:
就是加工步骤啊,我们现在都是先剪裁,在冲,在折,也不知道这样合理吗

网友:
现在钣金设计尽量做到节约成本,加工方便,外形实用美观,结构合理。

网友:
现在搞钣金的
尽量做到低成本,快速加工
要根据自己工厂的生产能力,优缺点
结合自己的特点编制生产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