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打不开---请教

楼主(2009-04-28):
一台350mm40MPa的固定球阀在进行全压差试验时,电动装置显示过力矩,打压时在球阀的一面加压44MPa,开阀时电动头报警过力矩.电动头的输出力矩为208N/M,配转比70:1的减速箱,请问是不是电动头选型太小还是阀门启闭力矩太大?

网友(2009-08-04):
208N*M 想开350口径的球阀 不可能!至少要2000N*M!

网友(2009-11-02):
不须要这么大吧,应该有计算的呀

网友(2010-07-11):
电动头选型太小,你要根据你们设计的阀门计算带压扭矩选择合理的执行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