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区域为什么不能图案填充?

楼主(2009-04-28):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区域为什么不能图案填充?

楼主:
该区域如下:上面为原文件

网友:
填充的要求之一是边界是封闭的,你看看是否边界密闭

网友:
你的图层没设置好,标注线也最好不要用这个颜色的,标注的选取点也不合适,以至于你在选择填充界线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网友:
任何区域都可以填充,有时候,不必管许多的东西,你自己做一个‘封闭的伪边境’,在伪边境里填充,再删掉伪边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画线时没有真正捕捉到点,造成极细微的空缺(线没搭接得上),图形不封闭。

网友:
不赞同5楼观点,不是不可以,恰恰相反,在出现楼主所述问题时,5楼的方法是最简捷有效的
之所以不赞同其观点,是因为作图,尤其是机械图,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丝毫不差。出现楼主说的情况是因为作图不精确,这时应该做的是找出真正的原因,而不能敷衍了事,只有这样水平才提高得快。

网友:
太有趣了,你走在山路上,一块巨石挡在路上,最简单的办法是绕过去,因为你已经知道是石头了,下次上山记得带炸药就可以了,

图纸,可能是从别人处得到的,也可能是客户的草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处理好,完成工作,而不是与图纸较劲,目标是需求,
设计,什么是设计,结构要合理,有可用性,不是力求图纸完美,为一个断点找一个下午,不如把结构算一遍力求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辟,

楼主:
解决问题是关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过程,经验和能力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

网友(2009-05-30):
太有趣了,你走在山路上,一块巨石挡在路上,最简单的办法是绕过去,因为你已经知道是石头了,下次上山记得带炸药就可以了,

图纸,可能是从别人处得到的,也可能是客户的草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处理好,完成工作 ...
引用 网友A:
太有哲理了~~~

网友(2009-07-08):
填充的要求之一是边界是封闭的,你看看是否边界密闭
引用 网友B:

是啊!还得看看图层和别的问题.可能是别的问题干涉无法填充!

网友:
看看是否边界密闭

网友:
无法填充大多都是边界问题,边界是否封闭在命令行应该有提示!也可用线补一遍或可以放大查看无法填充的部分!

网友:
图形文件无效      why?

网友:
太有趣了,你走在山路上,一块巨石挡在路上,最简单的办法是绕过去,因为你已经知道是石头了,下次上山记得带炸药就可以了,

图纸,可能是从别人处得到的,也可能是客户的草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处理好,完成工作 ...
引用 网友A:

句句金玉良言啊,同志们有时候就是得灵活点。
不过这次知道了为什么不能填充,下次不就可以避免了么?知识总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