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回来尺寸怎么会变小这么多?

楼主(2009-04-28):
本厂一件2083的料,热处理前尺寸244.5X240.5X65.5,昨天热处理回来(真空淬火至HRC48-52度)后发现尺寸只有244.05X240.02X65.3 了,请问各位大虾,尺寸怎么会变小这么多?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热处理变形是常规,看您的数据应该不算离谱。

楼主:
老马哥,这不是变形呀,它是缩小啦!!这就很奇怪了,而且我们厂经常做这种东西的,热处理是有变的现象,但它变来变去只一个地方大一个地方小,像这种全部缩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能帮我再想想吗?
另:这个版块来的人太少啦!!!

网友:
热处理有时候会涨大,有时候会缩小,这主要和淬火介质(油)的冷却性能有关系。你的属于缩小了,这属于正常范围,如果你要涨大或者缩小以及基本不变,需要和热处理工厂说清楚,不过一般的热处理工厂根本就不懂,也不会单独为你调整淬火介质。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碰到过,其实要调节工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热处理的硬度从哪来,就是使晶粒间的空隙变小,晶粒变细,收缩才能变硬。

网友:
在精加工前需进行调质或退火处理吧?少了道工序.

网友:
齿轮热处理 内孔有涨大的趋势

网友:
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热处理后,造成零件的不均匀引起,长度发生变化教打,那么厚度的尺寸就不会是那样的,最高点必然会增大!
你是搞机械的,如果你是分析金象变法的变化,那么理由更多了
那么大个人,又是搞机械 ,这些常理都不知道,可见- 你还很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2009-06-26):
唉,楼上的应该直接跟人家说会造成组织改变,合金成分改变,物体密度发生变化就好呢,
虽然时隔这么久了,还是想说下,O(∩_∩)O哈哈~

网友(2009-10-28):
长见识了,以后设计要考虑

网友:
中国的热处理技术本来很落后,变形很正常,做模具我们都要放至少1MM余量做热处理

网友:
最近做了个圈直径922x830,余量留了7mm,结果变形10mm,淬火硬度又偏低,看来热处理还的找老外的

网友:
2083模具钢高合金。
    对于某些高合金钢,如D2.D3来说,随着淬火温度的提高,体积或者长度都呈缩小的状态。这是因为随着淬火温度的提高,钢件残余奥氏体增多的缘故。如件D3淬火温度提高到1040—1080摄氏度,D2提高的到1070—1120摄氏度,可减小其体积涨大的现象。但继续提高淬火温度,则会引起相反的方向的变形—缩小。

      回火对于较低淬火温度,如用980—1050摄氏度淬火的D2,回火后体积与长度呈缩小,主要是由于较低淬火温度得到的是以马氏体为主的组织,回火后得到的是回火马氏体,其正方度小于淬火马氏体是造成缩小的主要缘故。对于用1050—1200摄氏度淬火并在520摄氏度多次回火的钢件,也就我们常说的二次硬化工艺,回火后钢件的体积和长度以增大为主,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温淬火后钢件有大量的残余奥氏体,经多次高温回火后残余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的缘故。 借花献佛,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要控制体积变化或变形的话,预先热处理很重要。

网友:
我感觉缩小的的确有点大,理论上淬火生成马氏体体积会膨胀,只有残余奥氏体才会收缩,所以可能是残余奥氏体过多引起的,残余奥氏体使用中会慢慢分解,造成尺寸不稳定,所以有可能是淬火不合格,当然也可能在合格的范围之内,也许有经验的高手能够指出合不合格,要不只能做晶相分析了

网友(2009-11-27):
热处理前应该要考虑到变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