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速排气阀

楼主(2009-04-28):
哪位楼主有有关快速排气阀的资料,能否介绍介绍,特别是快速排气阀有一个排气孔,两个连接孔,当接错了孔,将排气孔连接到回路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2009-06-03):
找下FESTO有一种型号是GRE的快速排气阀,快速排气阀一般安装在离气缸或执行元件排气口比较近的管路上。上面的两个孔接返了,就成进气口变成出气口,管路一有气就往外排没法进入气缸或执行元件工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