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加工为什么会经常把刀片爆了?

楼主(2009-04-29):
加工如下图所示的齿轮轴的轴坯,用的是D16.0 S45C棒料,在STAR数控走心车上一次加工完成。加工顺序按照图纸从左向右加工。但是在粗加工图示右边后面的外圆时候,粗加工用的刀经常发生爆刀现象,整个刀刃全部从中间折断,[localimg=107,150]1[/localimg]一直也找不到原因,求教各位了。粗加工用的是3毫米宽的突切刃(类似槽刀),型号是:京瓷 GMM3020-040MW。
程序中1号刀是割断刀,11号是中心钻,5号刀是外圆刀,4号刀是1毫米宽的槽刀,6号刀就是经常爆刀的粗加工用突切刀,2号刀是反外圆刀,精加工6号刀加工过的部分。

图纸

图纸

程序

楼主:
中心高度正确,机床刚性足够,排屑正常。而且在日本方面加工的时候人家用一样的刀具可以直接从16干到5.1,我们这里即使分开几次加工也爆刀。一个刀片就是好几十,我调试了一天活才做了一百多,倒是干了三个刀片了。长此以往,我调试不爆刀的记录可就毁在这里了

网友:
是不是在快切完的时候呢?会不会是工件有摆动呢?

网友:
只干过16车到10的一刀车,自己磨的硬质合金刀。偏心的20车到8就得分4刀车了,16一刀车到5,有点难度

网友:
你的6号切槽刀程序很有问题啊,我个人认为有一下问题.

1:不应该用G04暂停来断屑,一气呵成切进去,

2:切完槽之后应该用G00快速退出刀具.我看你程序是F0.05退回18的.

    改一下试试没坏的.

2# sjkabc

楼主:
一口气下去,就听见“磅”的一声脆响,刀折了。没辙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想到能是切屑缠绕在刀片上所致,就改个几刀分开切了。可是效果也不是很好,一个就做四五十个齿轮坯。代价太大了
 5# 追风传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时候是第一刀就挂了,有的是最后一刀挂了,白天就折了两个刀。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害的我都不敢去领刀片了,只好用自己以前留下的几个私货了。

网友:
表示同情,你的公司在哪里阿,为什么不让京瓷的技术人员提供支持呢?他们去现场也许能发现问题,最起码也可以带问题回去寻找解决方案,反正也不用你付费。

网友:
爆刀片之后有没有连刀杆一起更换再试啊?一般切断刀只要是刀片碎裂,是必需更换刀杆的。

 6# sjkabc

网友:
换把刀杆和新刀片再试,如果条件允许把加工切完未精加工的工件表面发上来看看

7# sjkabc

网友:
很想弄明白!
关注中!

网友:
我用三菱20CE切断刀,切10MM表面氰化的轴,也没有一切就爆啊……我估计应该是刀杆有问题,刀片一般国际大公司出品的应该没问题的。而且还是易切45号钢

 7# sjkabc

楼主:
是12方的刀杆,我个人也怀疑是刀杆的强度不好有关。可是机床只好装这样的12方刀杆,去刀具代理商安滕那里询问过,人家说他也只是卖刀片刀杆的,对于加工不清楚,并邮寄说明书一本,让我自己找答案。

网友:
刀杆没撞过,不可能强度不够的。我用2MM的三菱CE切断刀切断直径40的国产45号钢件,100米切削速度,进给0.15,一个刀头加工四百件左右。

  其实按照你的图纸加工,我们这里压根就不会用切断刀切槽开粗,直接SVJCL 1212刀杆配VCMT110304从外圆直接扎进去一刀车完了切断。连真正的后扫刀都不用出动。
 13# sjkabc

网友:
学了不少东西啊

楼主:
刀杆没撞过,不可能强度不够的。我用2MM的三菱CE切断刀切断直径40的国产45号钢件,100米切削速度,进给0.15,一个刀头加工四百件左右。

  其实按照你的图纸加工,我们这里压根就不会用切断刀切槽开粗,直接SVJC ...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刀片?很想知道。可以一刀从16啃到5,还没有见识过这么厉害的。看过这样的类似刀片,好像也不可能一刀就车出来吧?

网友:
不行你还三井的刀杆试试看,京瓷的刀杆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我最近有个客户干一批货,干了几百件用了30片刀片,废了3把刀杆,后来换三井的,就没这问题了,刀杆是20*20方的,真是晕死了

网友:
我说的也是分刀切,你这个后背加工的长度不超过导套的长度,分刀没问题。我干过最大切深12车到3,就是我经常拿来炫耀的这支万向节(这根东西必需一刀切完)。我想我单边再加0.5应该也没问题D。

  不过我加工的都是易切钢,你的45号易切难度会高一点。我曾经最夸张就是帮坛子里一个朋友打了一跟样板,用16mm的调质30度40cr在走心机上最细车到6,根本连尺寸稳定性都达不到,只好作罢了。

16# sjkabc

楼主:
易切钢?唉,早知道给客户的试样就拿24L做了,TNND,24L这样的还便宜点呢,反正渗氮完了都一样了。只好以后成本节约的时候再提出改材料了。不过要是那个刀真的和你说的那么牛,我回头报告下,也去招呼采购去买把回来试验下。

网友:
易切钢1215 12L14这些渗氮不行的,要加硬要氰化,变形量很大的。我怀疑你买的是不是易切45号钢
19# sjkabc

网友:
你能不能换gmm3020-tk,或gmm3020-02ms的刀片,这样的话切削阻力要会小点,你那个r0.4倒角切这么小的零件好像有点不大合适

网友:
或者能不能换窄点的刀片?用的是pr930的涂层刀片吗?

网友:
还有,能不能把进给再加快点,看一下断削的情况

网友:
走心车床径向切削不能再快了,导套受不了了。

23# 手扶拖拉基

网友:
哦,建议换个切削轻快的槽型,r较小点,他这个刀片有可能切削阻力比较大

网友:
走心车我不大明白,不知道和其它车床车法的区别。能否考虑用尖刀直接轧进去去完大量,再考虑用切槽或反偏刀进行加工,虽然编程的计算比较麻烦,但是刀的受力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