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9-04-29):
我是新手 请教各位前辈工业机器人电机给怎么选  望指点

网友(2013-11-23):
看扭矩,功率,还要看减速比。

网友(2010-04-25):
我也需要的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不是用伺服电机吗?我拆过松下的焊接机器手,里面用的都是小惯量的伺服电机。当然我拆这个是小型的机械手,我在展会上看到过广数的机械手,用的都比较大的伺服电机。选这个要看你的机械手的结构是怎样的,减速机构怎么样,负载怎么样,需要多大扭矩的伺服电机。.

网友:
选这个要看你的机械手的结构是怎样的,减速机构怎么样,负载怎么样,需要多大扭矩的伺服电机。.

网友(2010-05-25):
我也在选反伺服电机,正面临着这个问题呢,嘿嘿

网友:
学习中  还没接触过机器人 不过挺感兴趣的

网友(2013-11-22):
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以供参考呢?先谢谢了!

网友:
其实都只是知道个大概,没有吃透啊。

网友(2018-04-10):
伺服电机和无刷电机,步进电机都有用到哦。http://www.tcmotor.com

网友:
有资料分享下么

网友(2018-07-19):
有大神会吗?